植保无人机有双桨,启动前机身抖动。

楼主(2018-04-23):
之前炸机更换过主轴,变距连杆。

网友A:
检查横轴,大浆夹,大浆等等,另外换完主轴后不装旋翼头的话,看主轴旋转有偏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横轴,大浆夹,大浆等等,另外换完主轴后不装旋翼头的话,看主轴旋转有偏心吗。

主轴旋转偏心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旋转偏心咋看

不装旋翼头和尾旋翼,转起来看主轴是不是同心

网友B:
这飞机,在这样的环境飞?高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在这样的环境飞?高手啊!

这会儿不用上手术台了

网友D:
自从听说尾桨射桨几率比较大的情况后,尾巴从不敢正对自己。。。
另外,我双桨有可能是大桨夹或者中联变形引起,买一套新的挨个换上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会儿不用上手术台了

刚下!

网友E:
飞机自己组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自从听说尾桨射桨几率比较大的情况后,尾巴从不敢正对自己。。。
另外,我双桨有可能是大桨夹或者中联变形 ...

大桨射的也不少,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桨射的也不少,咋办?

离人远点

网友F:
不不不……我选择绝地求生里的三级头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不不……我选择绝地求生里的三级头

有它你就可以去叙利亚植保了

网友:
大桨平衡怎么样?大桨太次也会有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机自己组的吗?

我们公司的,高科新农

网友:
看主轴,在刹车盘的中间点,用白色的油漆(或者随便什么好分别就行)点上一个圆点,一定要找到中心占,然后拆桨,启动看那个点有没有摇摆,这样就可以看出来主轴是不是弯了,理论上那个点越小越精确,按实际情况吧,如果没点到位可以擦了重来,多试几次,仔细观察,把那个点点到边上也可以,启动后看轨迹不是不正圆。主轴没问题,肯定是横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