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幻PID,还不得要领,怎么调中高油都有点抖

楼主(2018-04-23):
?spm=a2hzp.8244740.0.0

网友A:
调整TP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TPA吧

收到,还有一疑问,TPA除了油门值一栏,旁边那个数值代表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到,还有一疑问,TPA除了油门值一栏,旁边那个数值代表什么意思呢?

TPA的两个数值,一个0.几代表减少多少,那个1000几的代表是油门在什么位置减,比如   0.4    1550,这是油门超过1550,算法开始以40%的幅度减少P值,以减少不必要的震荡,说的不够好

网友B:
先看blackbox看下哪个轴抖,试试调整TAP,还是抖的话适当降低该轴P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A的两个数值,一个0.几代表减少多少,那个1000几的代表是油门在什么位置减,比如   0.4    1550,这是 ...

感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blackbox看下哪个轴抖,试试调整TAP,还是抖的话适当降低该轴P值。

感谢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A的两个数值,一个0.几代表减少多少,那个1000几的代表是油门在什么位置减,比如   0.4    1550,这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