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 飞控怎么才能控制舵机啊?谢谢

楼主(2018-04-23):
F3标准版飞控,3.2固件,天7控,ppm接收机,

飞控里面我是这样选择的,不知道对不对啊

然后,是这样

看了一些网上的教程,好像大概意思是:servo 0-7 是接几个舵机的意思,直接一个的话 就只选择servo 0一行的参数,然后,A1-A8应该是通道5,通道6,通道7,8,9,10,11,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我的天7控 ,想用5通道控制一个舵机,那就是  第一行 servo 0   里面 勾选A1   应该是这样吧???

为啥没反应呢   谁来  指点  指点。。。。。。。

网友A:
servo_tilt我记得是云台舵机,跟舵面没关系,不知道你在config里面机型选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rvo_tilt我记得是云台舵机,跟舵面没关系,不知道你在config里面机型选的对不对

我是四轴  想加个舵机做其他用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四轴  想加个舵机做其他用途

这个我觉得还是用开源飞控好一点

楼主:
f3 不算 开源么

网友:
先用电压表看看飞控舵机输出那里有没有5v供电
(一口气说完真累)

网友(2022-11-18):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哪位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