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 Delta新手体验

楼主(2018-04-23):
自开料做了一架FT的Delta三角翼,660翼展。
XXD2212KV1400电机+8040桨,850电池。按图纸的重心标识,电池需要放在靠近尾部,是不是因为电机太重了?
这个配置能飞吗?

网友A:
如果重心位置正确,能飞!

原因:1、电机太重了  2、飞机太小了
解决方法:1、放大电池,能放多大放多大(或者加配重),直至重心位置正确(结果是不好飞)
                 2、重新做,放大飞机的比例
                 3、重新买电配,按照说明买,好像是2204的KV1450,桨7寸
我常用第二种方法,在制作之前算一下重量(电机,电调,电池),根据平衡的关系算出大致的力臂距离,基本飞机大小也就确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重心位置正确,能飞!

原因:1、电机太重了  2、飞机太小了

试飞了,能飞,稳定性也很好,起飞后半油就够。不过最后还是炸机了,还得继续练模拟器。
可以考虑入个2204电机,最近准备一直拿FT的新手机练手。

楼主:
几天的做机、炸机小结和体会:
这几天做过微风,做过FT的飞翔者号和坚果号,也做了纸飞机和FT的Delta。最初十几炸吧,坏了一个电机(微风撞墙),两个舵机(断齿),其他没损失。
个人体会,做的这几款是刻意按论坛推荐的新手练习机,但是相比而言,三角翼更适合新手飞,特别是FT的Delta,简单好做也好飞。
理由一、舵面少,调整简单。个人体会,新手单飞,特别是没有老手指导的情况下,调教飞机是最难的,一切全靠摸索,又没有经验给出补偿动作,一半以上的炸机是因为没真的调整好就上天,上去了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
理由二、有副翼。飞过无副翼的三通机,对于新手而言,姿态调整简直就是灾难,飞机转向以后侧身怎么办?对老手当然无压力,但对于新手,这一套组合动作没形成反射的时候,几乎会崩溃。
理由三、结构简单,就是一个三角板,还有KF翼型本身就是加强的,更重要的,单位翼载荷很小,只要关油门,掉下来几乎无损。
飞了几天的成果是,先飞的微风,飞场没选好,空中障碍物太多,撞机,损失电机一个,暂时搁置。Flyer正常飞行,但降落往往不好,姿态不好调整,有时会炸机。纸飞机简单好飞,但我做得太大了,慢,个人不是很喜欢,而且也炸过,低空失速,摔烂了头部,修起来不难,但不想修了。坚果号实在不象飞机,包括飞的动作,放弃。Delta飞行10几次起降,前几次炸机,后5次正常降落,一共只损失一支桨,其他无损。
从做空机,到不能起飞,再到飞起来后炸机,到能正常起降,算是一整个过程,花了我近两周的时间。不过应该算是有一点进步了,期待能做得更多。
还有其他体会,会逐步记录在这个贴子里。

网友B:
图纸哪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哪来的呢?

网上搜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