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拆卸矢量风动推力转向系统救援遥控船安装

楼主(2018-04-23):
可拆卸矢量风动推力转向系统救援遥控船安装

楼主:
哈哈。到那都有你

网友:
镇流罩螺旋桨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到那都有你

被前輩發現了
學無止盡阿

网友:
桨应该翻一面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做了改进吗?

可拆卸  不然太大不好带

网友B:
感觉你为了满足转向180度桨叶布置的太高 对前方推力会减少很多 这方面是一个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为了满足转向180度桨叶布置的太高 对前方推力会减少很多 这方面是一个缺陷

转向器支架是通用的,16CM。能上11寸桨,  是船体三角支架太高了,厂家是这样做的,没办法,试验过了,对风动救援船影响不大,风动救援船要求不高

网友B:
你应该设计承托桨叶的铝板往后延长来满足180度不会打到支架就可以了 这样高度也降低了 携带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设计承托桨叶的铝板往后延长来满足180度不会打到支架就可以了 这样高度也降低了 携带也方便

不会打到支架。  转向器不能改短,因为是通用设计的,不是只为了这个装的,而是要适应别的

网友:
设计越来越完美了!!!!!!

网友:
漂亮

大神

赞一个

网友C(2018-07-02):
其实是想问下这个卡扣那里有得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是想问下这个卡扣那里有得卖

x宝,找:  新款风动船救援船遥控船沼泽狗矢量电机座矢量风动转向玩具模型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