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地飞6A改三段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8-04-23):
对照教程买回来了电阻!但拆机后发现里面电路和教程出入较大  求各位大佬予以技术指导 !

教程中的图片

我的拆机图片

6通道旋钮开关

6通道旋钮开关

楼主:
绿色的是6通道旋钮开关  红色的为5通道两段开关  我是想改6通道 按照教程将其改为三段开关  可教程上的电阻是焊接在类似我5通道的红色开关上的 并非我6通道的绿色开关  请个大佬帮忙看看  谢谢

网友A:
把绿色的电位器(你所说的旋扭开关)调到二分之一处用胶封好,然后用导线把电位器滑臂红色线联到三段开关的中间焊点上,再分别用导线把电位器上黑白两线联到三段开关上。联好后用热熔胶把电位器固定在合适的位置就可以。

网友:
默默的顶一下

网友B:
上面的图是天地飞6 二代,你的控是天地飞一代。
将绿色电位器的换成,三段开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图是天地飞6 二代,你的控是天地飞一代。
将绿色电位器的换成,三段开关就可以了。

所以请问,一代可以改么??那个绿色的开关可以接电阻进行改装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请问,一代可以改么??那个绿色的开关可以接电阻进行改装么??

三段开关孔的尺寸不对,这个问题解决后,问题不大。

楼主:
意思就是不用焊接电阻,直接买开关换成开关

网友C:
默默的问一句,改成三段开关有什么用?手上也有天6,话说那个2段开关和旋钮就没有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默默的问一句,改成三段开关有什么用?手上也有天6,话说那个2段开关和旋钮就没有用过。。。

现在改飞FPV了!买了飞控,到基本上所有的飞控都有多种模式!而飞控的模式都是用三段开关来切换的!所以用飞控如果用二段开关会随机少一种模式切换!天地飞6代的旋钮开关却可以在最大最小和中间进行无级调整!所以目的就是改旋钮开关让他直接在最大 最小和中间切换,而不是以前的无级调整!让它充当三段开关的作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所以请问,一代可以改么??那个绿色的开关可以接电阻进行改装么??

不用焊接电阻直接换成三段开关??意思就是是买个三段开关,直接把绿色的拆了??然后把原来绿色的三根线焊接到新开关上?如果这样换的话,三根线怎么接??请原谅我的小白!

网友:
支持折腾,不过天6还是太老了,我已经换控了,建议考虑换个控吧,换个控三段开关就用不完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绿色的电位器(你所说的旋扭开关)调到二分之一处用胶封好,然后用导线把电位器滑臂红色线联到三段开关的 ...

也就是原来的绿色的还要继续用  新的三段开关和这个电位器配合 我另外找别的空余地方就可以安装了  !还是说可以直接把三根线剪断焊接到新的三段开关上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段开关孔的尺寸不对,这个问题解决后,问题不大。

不用焊接电阻直接换成三段开关??意思就是是买个三段开关,直接把绿色的拆了??然后把原来绿色的三根线焊接到新开关上?如果这样换的话,三根线怎么接??请原谅我的小白

网友B:
最上面的图片上带电阻的开关,就是你要接的开关。 用它替代绿色点位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上面的图片上带电阻的开关,就是你要接的开关。 用它替代绿色点位器就可以了。

最上面图片是教程中的图片!我的遥控器里面没有的!我的遥控器里面就只有一个绿色的和另外一边那个5通道红色的!没有带电阻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上面图片是教程中的图片!我的遥控器里面没有的!我的遥控器里面就只有一个绿色的和另外一边那个5通道 ...

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买回来一个三段开关!然后焊接上电阻!改装成教程中的图片的样子!然后直接替代绿色的电位器!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原来的绿色的还要继续用  新的三段开关和这个电位器配合 我另外找别的空余地方就可以安装了  !还 ...

电位器还是要用的,它就启你买的两个电阻的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买回来一个三段开关!然后焊接上电阻!改装成教程中的图片的样子!然后直接替代绿色 ...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还是要用的,它就启你买的两个电阻的作用。

明白了!谢谢大佬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