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JR11控能飞四轴吗?

楼主(2018-04-23):
自组了一个f450,nazaM的飞控,带GPS。请朋友组装,手上用的控是JR11,朋友说没法设置油门中位,需要另外买新控。急求指点,jr11能飞四轴吗?

网友:
没听过的温控器

网友:
为什么要设置油门中位?

网友:
JR11控当然能飞四轴

网友A:
JR 11 可以飞4轴,但这样做的人少;因为JR 11 更适合飞直升机和固定翼模型。 这个遥控功能很多,却没有针对四轴飞行器专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JR 11 可以飞4轴,但这样做的人少;因为JR 11 更适合飞直升机和固定翼模型。 这个遥控功能很多,却没有针对 ...

朋友说这样可以飞起来,但是GPS的定点定高无法实现,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JR 11 可以飞4轴,但这样做的人少;因为JR 11 更适合飞直升机和固定翼模型。 这个遥控功能很多,却没有针对 ...

用jr11飞四轴只能实现穿越机的功能,不能实现GPS的一些功能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jr11飞四轴只能实现穿越机的功能,不能实现GPS的一些功能是吗?

遥控器上就能加个摇杆双回中功能, 各种功能要在飞控上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上就能加个摇杆双回中功能, 各种功能要在飞控上设置。

如果遥控器不加双回中功能,能否实现GPS的定点,定高,自动返航等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遥控器不加双回中功能,能否实现GPS的定点,定高,自动返航等功能?

我不清楚,玩这样带GPS,定点,定高,返航的四轴用JR 11 遥控器的很少,因为JR 接收部分不如FUTABA 好。
玩这样四轴的朋友大多用T14SG. 随大溜学习进步快呀。

网友B:
定点顶高什么的直接油门到中间就可以了,又不用什么设置,要设置的是遥控器模式选择固定翼的,因为我用的是天九也是用固定翼模式去控制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点顶高什么的直接油门到中间就可以了,又不用什么设置,要设置的是遥控器模式选择固定翼的,因为我用的是 ...

你用天九可以定点定高和返吗?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天九可以定点定高和返吗?求教

定高是油门中位就能定高,返航的话就是设置失控保护,怎么设置你要看说明书才行,我都很久没用了,我只是知道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天九可以定点定高和返吗?求教

定点的就是GPS定,你可以去看看我的帖子,回型机测试里面有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