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里面遥控器方向对左拉为什么右转啊机头背对我

楼主(2018-04-23):
如题!
这怎么在模拟器改过来,上次是副翼但这次换方向舵错了
谢谢大家!

网友A:
遥控器上改过来

网友:
校准遥控器

网友B:
模拟器里面有遥控器设置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里面有遥控器设置选项

你好,是通道还是什么,找了半天没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上改过来

哦。我知道了,谢谢!

网友:
配置新摇控器开始设置吧,或在通道那逆向设置就好

网友:
控制通道设置-配置编辑文件-然后上下左右动摇杆,看哪一个黄条相反就把后面对勾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