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改旋翼头以后稳如狗

楼主(2018-04-23):
论坛上有讨论如何改造软成腊肠的横轴,不过是针对K120的,听说K110和K120配件规格基本差不多,我就把零件都买来改着玩。横轴确实结实,轴承也大一些,更抗摔。周末无聊就利用空闲时间动手了,改造后效果很好,之前点头问题很严重,现在改完没有了,意外惊喜。另外我的飞机掉高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电池老化的结果呢?
先把视频弄来给大家看看。

论坛改装清单帖传送门(24楼开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23585&extra=&page=2

网友A:
到底改的啥?文章写k120 配件;视频写 v120 。

网友B:
具体换哪些配件详细给说说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改的啥?文章写k120 配件;视频写 v120 。

更新了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换哪些配件详细给说说呗

购买部分:V120的旋翼头套件、V120拉杆套件、V120横轴套件、V120大桨夹套件、V120大桨夹轴承。
改装部分:V120旋翼头接十字盘的拉杆上端是V120拉杆头,下端要接K110的拉杆头,十字盘斜盘拉杆要拧短一点,K110的大桨孔需要扩孔,2.00mm钻孔。

网友C:
你的k110飞起来好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k110飞起来好无力

嗯,60%油门上限,控制螺距,电池已经使用时间比较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购买部分:V120的旋翼头套件、V120拉杆套件、V120横轴套件、V120大桨夹套件、V120大桨夹轴承。
改装部分 ...

是v120么???是伟力的K12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v120么???是伟力的K120吧

K110用V120的旋翼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K110用V120的旋翼头

v120是华科尔的把,。。。伟力没v120这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v120是华科尔的把,。。。伟力没v120这款

K120,你的点在哪,我GET不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60%油门上限,控制螺距,电池已经使用时间比较长了

直接满油门飞
另外,检查主轴串动情况,上下不能有串动,否则高度很难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满油门飞
另外,检查主轴串动情况,上下不能有串动,否则高度很难控

在家满油门。。心脏受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家满油门。。心脏受不了

哈哈,水平不够,我100s在家都可以满油门悬停一会

网友:
华科尔的小鸡精度还是很ok的,比伟力强多了

网友:
旋翼头用的华科尔的 吗

网友E(2018-06-11):
为什么楼主可以控制得这么稳,我的这个高度,就到处飘.我就专心去控制姿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楼主可以控制得这么稳,我的这个高度,就到处飘.我就专心去控制姿势了.

调机调好以后,不太需要操作,所以比较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机调好以后,不太需要操作,所以比较稳

楼主我加你啦.能不能留个微信或者qq.想请教一些问题.

网友F(2018-07-11):
这一套要多少钱 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一套要多少钱 下来

改装吗?大概90块钱

网友F:
原配横轴太细 一炸就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配横轴太细 一炸就弯

改完就能草地随意炸了。

网友(2020-01-13):
确实飞的非常稳定!!!能改的 都不简单了

网友:
华坑的配件也快绝版了,楼主要多囤点,以后买不到啦

网友G(2020-05-02):
楼主....你的小飞机也出现了缓慢顺时针自旋啊!!
这问题,怎样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的小飞机也出现了缓慢顺时针自旋啊!!
这问题,怎样解决!!!

我的也有自旋的问题,我的是因为震动引起的,震动小了,悬停一电尾巴都不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