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18-04-23):
谁知道图片上的点红的管子型号?这是亚拓启动器电路板,管子烧了,看不清型号了。

网友:
可能是个防反压的二极管。

网友:
恩,楼上说得对,你用个大一点的二极管焊接上去看看

网友:
我直接买的板子换上去一切正常,别折腾了!

网友:
我以前是不能连续启动,应该是温控坏了

网友:
是个二级管,续流用的,像是3A的,耐压和边上的MOS管一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