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苏27只有relflex XTR上有吗

楼主(2018-04-24):
我的控是MC8B,凤凰5.0安装使用一切正常,relflex XTR安装好后认不到控,老是提示插入USB狗,但我已经插好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同一台电脑可以同时装几个模拟器吧?

网友A:
加密狗上应该有切换开关,XTR 和凤凰的信号模式不同,需要切换。
没有切换开关的话说明只能给凤凰用,得买个多合一的加密狗

网友B:
有个飞鹰模拟器 你切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