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富斯I6X + A8S迷你接收

楼主(2018-04-24):
连续2天了,50米内无电杆、电线、基站、高压塔、变电站,河边断头路,周围是废旧平房。因为刚开始FPV飞行,飞的很低很慢,一人到二人高,慢速,20电不到失控4次,差不多都在100米刚好斑马线那个地方

QAV250,F3飞控,2204,BLS12A,FOXEER一套摄像头+图传
富斯I6X + A8S迷你接收
第一天以为是遥控器铁锂5号电压不够了,回家充满电,第二天来还是失控,而且没有规律可循,有时候没问题,有时候突然失控日地

请问这是迷你接收机的问题吗,还是附近有干扰源?500米外有一个伪装成树的基站,很高很大

另外,上周末因遥控器忘充电,从大概3层高悬停垂直落地,水泥地,因为脚垫的关系,无伤,接收机无外观损坏,在小区飞的时候(百米内)也没问题

网友A:
市内飞干扰很大的,失控很正常

网友B:
同遥控和接收没失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内飞干扰很大的,失控很正常

多谢~一般会避开高压线,但像普通电线、路灯这些,有没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遥控和接收没失控过

麻烦问一下,你的遥控距离和高度有多少~~~  搞我都有心理阴影了,不敢飞高

网友:
空旷100米 太不正常了

网友:
100米太夸张了吧

网友:
100米太近了!我自己做的2.4G的遥控器都可以达到300米

网友:
艾迈斯插头在航模上做的还是可以的吧。。

网友C:
我的飞场在楼下, 但是基站比我离飞场还要近,  在基站傍边玩失控很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飞场在楼下, 但是基站比我离飞场还要近,  在基站傍边玩失控很常见。

问题是基站离我500米外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基站离我500米外呀。。。

那就需要换控了, 以前我也用FS家的遥控。 也是忍受不了失控,换了控。

网友D:
A8S是确定有问题的,后来的v2也照样有问题。
这货会受到无刷电调干扰失控。
至于会不会失控取决于用的什么电调和油门多大,还有接收的位置。不是每个人都会失控,用在有刷空心杯上的一般不会失控。
rcgroups的帖子老长了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 ... -FS-A8S-help/page89
至于你的是不是这个问题要你自己去试了,把机子绑起来,拉油门,看接收灯。
如果是这个问题呢,通过屏蔽可以解决,就是接收外面裹金属箔。

楼主:
引用 网友D:
A8S是确定有问题的,后来的v2也照样有问题。
这货会受到无刷电调干扰失控。
至于会不会失控取决于用的什 ...

看了下我的是V2版本,难道要去买个V2代屏蔽罩的版本,坑啊

网友E:
五寸机用买双天线那个,这个迷你的飞小机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五寸机用买双天线那个,这个迷你的飞小机好了

好的,2根天线需要分开90度角,是吧

网友F:
这个微型的只适合室内小穿越用, 想距离远用双天线的X6B,经常飞300米左右无失控,场地有限,没飞过更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微型的只适合室内小穿越用, 想距离远用双天线的X6B,经常飞300米左右无失控,场地有限,没飞过更远的 ...

好的,咨询一下,X6B该怎么接线,F3飞控,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五寸机用买双天线那个,这个迷你的飞小机好了

是X6B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咨询一下,X6B该怎么接线,F3飞控,多谢~

和a8s一样的接法

网友:
想看看伪装成树的基站什么样子

网友:
基站的干扰可不能小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一下,你的遥控距离和高度有多少~~~  搞我都有心理阴影了,不敢飞高

我的通接收同控,小kingkong90gt大约20米频繁失控,后来只好下机子了,换小卫星就没事干100以上没有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通接收同控,小kingkong90gt大约20米频繁失控,后来只好下机子了,换小卫星就没事干100以上没有压力 ...

小卫星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一下,你的遥控距离和高度有多少~~~  搞我都有心理阴影了,不敢飞高

没测过拉锯,我飞穿越在操场上飞没失控过

网友H:
机载接收机天线放置有问题吧

网友I:
500米应该不是基站问题,我在老家飞,玩障碍物,用的i6控,副厂接收机可以500米左右呢,过完年来到厂里飞,50米左右的车间上有个广告牌,是铁皮的,绕过去会瞬间失控一下,挺吓人的,万一掉下来砸到什么就不好了,在群里看到有人用枫叶天线,说很好我也买,昨晚测试绕广告牌飞好多次没出现过失控,今晚风有点大,明天飞机拍个视频,给个在老家的视频你参考一下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QyNzMyNjUyMA==.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451874adc5e457ec9b19e4c9fe3159f77

网友:
打错字了无障碍物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机载接收机天线放置有问题吧

还是你家高增益天线牛,很满意

网友J:
引用 网友I:
500米应该不是基站问题,我在老家飞,玩障碍物,用的i6控,副厂接收机可以500米左右呢,过完年来到厂里飞, ...

富斯群吗?群号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J:
富斯群吗?群号多少

没群啊!i6还是收来的

网友(2018-08-26):
你好,想问下a8s飞穿越接线怎么接的,调参软件完成不了,求救

网友:
100米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网友(2020-03-09):
失控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