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大疆晓那个电机1504电机能有多大拉力

楼主(2018-04-24):
想用晓那个1504电机飞小飞机用,不知道那个1504电机能有多大的拉力。正好大疆还有快拆桨

网友:
1504也就是装个130 玩

网友:
我决定当一回小白,反正拆机的不贵,淘宝上30块钱一个,我买了两个,准备做个双发,起飞重量500克以内应该是没问题的,好像1504只有9克重

网友:
我试过该电机2s电配两叶5030桨,大约150g推力,2s下发热很低;  3s电还没试过,估计应该能高不少。

网友(2018-06-18):
我买了晓同款那个,只能用5寸2叶浆,3寸3叶和5寸3叶没力,做个做个单机一百多克的四轴还行,不值得买

网友:
不如减速组来的实在

网友A(2018-07-24):
下雨出不去,发几个用1504做的小飞机,但不是室内机。供大家参考。

起飞重量78g
--------------------

起飞98g
----------------------

起飞185g
-------------------
都用6040桨。双发用2s500mah电池,那两个用2s180mah电池。
三架飞机,动力充沛,可以轻松完成各种机动动作,筋斗,正反古巴8字,垂直爬升,都可以轻松应对。
--------------------------------------
我认为,1504电机,做起飞120g以下的固定翼飞机,动力没有问题。如果不要求大动作,休闲飞航线,做到
160g,应该可以。
--------------------------
参考网上的模型做的。在此一并感谢。
随便做的,没有图纸。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雨出不去,发几个用1504做的小飞机,但不是室内机。供大家参考。

全是平板翼型飞行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雨出不去,发几个用1504做的小飞机,但不是室内机。供大家参考。

多谢参考,1504电机座是自己做的吧,这个电机唯一的缺点就是电机座需要自己弄,我手里正好有大疆的1504电机,直接就能用大疆的自锁桨,方便装桨,准备做个j bug悠闲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