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L尾管固定座的螺丝能用电络铁加热吗?

楼主(2018-04-24):
主要是有两块塑料,不知道什么材质的,可调温的恒温电络铁,但是最低也是200°的温度

网友:
能行,烧坏了换新的即可

网友A:
老实说,螺丝胶加热到200度基本没用,对胶没用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实说,螺丝胶加热到200度基本没用,对胶没用影响。

敢问你试过?

网友B:
烙铁果断上 这个件问题不大  坏了换新的也不贵..

网友:
黄花电烙铁的最低200度根本没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铁果断上 这个件问题不大  坏了换新的也不贵..

似乎这个塑料件没有单卖的

网友:
试过,反正我打了胶拆不下来时,用洛铁加热到天荒地老都没用,只有用火烧一段时间才能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