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一个小散热风扇,那么问题来了 大家给说说能做啥

楼主(2018-04-24):
还有这个是三根线的 难道是无刷的?用咱那电调能启动嘛?

网友:
看标签写着dc,估计应该是输入直流电的。

网友:
試試看才知道

网友:
接红黑就能转

网友:
测速控速用

网友A:
REV:AC 应该是无刷的吧。一楼朋友可能说错了
泰国制造呀~关键是你从啥上面拆下来的呢?

网友:
直流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V:AC 应该是无刷的吧。一楼朋友可能说错了
泰国制造呀~关键是你从啥上面拆下来的呢?

汽车 led大灯上拆下来的

楼主:
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
直流无刷,可以用来做一个老烙铁的烟排

网友B:
是无刷,两相的吧,可以做…风扇

网友C:
这个用法很多看你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法很多看你怎么用,

其实我最好奇的就是这个风扇怎么那么多跟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最好奇的就是这个风扇怎么那么多跟线

那你看看怎么接能转或者能调速的就可以了,就像CPU风扇一样,先接那根线启动再接入哪根就加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看看怎么接能转或者能调速的就可以了,就像CPU风扇一样,先接那根线启动再接入哪根就加速

呀  明白了有空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呀  明白了有空试试

一般情况红色是加黑色是减,剩下的就是反馈或者监测的线要不就是调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