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zrc480 VS Msh proto mini

楼主(2018-04-24):
闲的** 突然想看看这俩多重。
同样360mm桨,整体480比mini长了 7mm。

网友A:
怎么就看到一个大齿盘?第二架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就看到一个大齿盘?第二架飞机。

一根皮带到底

网友B:
问一下msh这个摇臂会不会限制最大螺距?

网友:
从来没关心过重量的路过,,,关心了也没用,我又没法让他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msh这个摇臂会不会限制最大螺距?

舵臂打满 下面还有一些空间 大概能到正负50度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根皮带到底

简约到极致了

网友(2020-03-06):
傻屌楼主用你麻痹的k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