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关于舵机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8-04-25):
中型舵机的优势在哪?为什么天翼的50e,预留的舵机孔是中型舵机,而不用大一个尺寸的舵机?中型舵机好贵啊。有前辈能告诉我吗?

网友:
可能是为了减轻重量吧

网友A:
舵机比飞机贵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比飞机贵系列

对啊,一个舵机300,舵机比飞机还贵

网友B:
标准舵机就不贵了?只是选择多了罢了

网友C:
ascent80还是小型舵机呢,700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舵机就不贵了?只是选择多了罢了

对啊,选择多了我就可以买便宜一点的舵机啊,中型舵机便宜的就银燕了,扭力又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ascent80还是小型舵机呢,700多一个

这么大飞机用这么小舵机的意义,仅限于减轻那么一点重量吗?那性价比好低啊

网友C:
两个舵机在尾部,到重心的力臂大的多,舵机轻1克,机头可以轻5克。
我的50e入门机,标准舵机换成银燕3104,4个舵机轻了100克,总重减了400克。

网友D:
其实FUTABA的3003也不重,32G而已,正品3003性能用在50E上也够了,就是速度稍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舵机在尾部,到重心的力臂大的多,舵机轻1克,机头可以轻5克。
我的50e入门机,标准舵机换成银燕3104, ...

能轻这么多的啊。请教一下你是怎么把小舵机安到中型舵机孔里的?你觉得2.5kg的扭力飞50e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FUTABA的3003也不重,32G而已,正品3003性能用在50E上也够了,就是速度稍慢。

但是天翼50e留得是个中型舵机的孔,要装标准舵机还要动刀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天翼50e留得是个中型舵机的孔,要装标准舵机还要动刀子

天翼50e很好扩舵机孔的吧,有预留标准舵机扩孔刻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轻这么多的啊。请教一下你是怎么把小舵机安到中型舵机孔里的?你觉得2.5kg的扭力飞50e怎么样?

除非调不了重心需要配重才会那样,不然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多出那么多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非调不了重心需要配重才会那样,不然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多出那么多重量

我想也是,后面重了可以把电池往前顶,实在不行还可以电机座上装垫片,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翼50e很好扩舵机孔的吧,有预留标准舵机扩孔刻线

这样的吗,我还真没注意有这个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也是,后面重了可以把电池往前顶,实在不行还可以电机座上装垫片,对吧

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