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9g舵机转动角度变小,什么原因?

楼主(2018-04-25):
各位前辈好,
小弟刚接触船模,自己做了壳子,配的MC6C遥控,9g舵机,无刷电机40A电调。昨天安装舵机调整好没问题,左右正常满舵。
今天插电源电机测试有滴滴滴报警声(没找到原因)。发现舵机转动角度变得很小(不确定与报警声是否有关系),大概总共摆动30度,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怎么处理?
谢谢了!!!

楼主:
请问卡舵是什么原因?属于机械故障还是程序方面的问题?
因为之前安装舵机和方向舵调整好后就把线拔了, 没有疲劳使用,第二天安装电机传动轴后接电源电调后舵机就转动幅度很小。
遥控器属于傻瓜级,也应该没有误操作的问题。
是不是要换舵机?经验有限,不知道怎么排查。谢谢了。

网友A:
板控有大小舵开关,拔动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控有大小舵开关,拔动再试试

板控开关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控有大小舵开关,拔动再试试

板控开关在哪里?

网友:
MC6VB 好像在左前方,是拔杆的

网友:
看下有没有机械故障,尾舵左右顺不顺畅,然后换舵机换电调试试

网友:
大小舵开关

网友B:
看下舵量是不是调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舵量是不是调小了

舵量怎么调?这傻瓜遥控是不是不带这个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舵量怎么调?这傻瓜遥控是不是不带这个功能?

遥控上面的D R 旋钮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上面的D R 旋钮就是

是的,是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