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 70毒蛇舵机臂烂了,请问用谁家的舵机臂可以代替?

楼主(2018-04-25):
FMS    70毒蛇舵机臂烂了,请问用谁家的舵机臂可以代替?

网友:
试试辉盛9克的

网友A:
如果是副翼,要换最好两个一起换了,要不然舵量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副翼,要换最好两个一起换了,要不然舵量不一致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