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电调求助

楼主(2018-04-25):
K牌120HV电调设置模式1和模式4后只要油门刚启动(大概15%)就以很高的转速旋转,感觉就没有低转速的时候,这样正常吗?

网友:
我是vbc 反正熄火开关关闭 就开始转了 没问题

网友A:
普通模式油门曲线也要设置一条直线。你是不不设置斜线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模式油门曲线也要设置一条直线。你是不不设置斜线油门

0-100斜线试过,15%平直线试过,转速都很高

网友:
那是被人设置过了,是固定翼模式了

网友:
以前飞涵道就是,没设置好,一推油门就老大转速了

网友:
重新设置,我是用70直线零螺距测电流。100测电流太恐怖

网友:
应该是没设置好,我80电调,设成11模式就这样,开始慢慢转,然后突然就转速飞增,重新设置成4模式,一切恢复正常

楼主:
我模式1模式4重新设置过好几遍了,都是转速挺高

网友B:
你遥控器上的油门曲线是什么?(设置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遥控器上的油门曲线是什么?(设置的时候)

0-100直线

楼主:
电机和电池相同,电调不同,相同油门下转速会不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模式1模式4重新设置过好几遍了,都是转速挺高

好像是要用蛋设置飞机模式的,蛋里设置的飞机模式,你那种方法不能改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要用蛋设置飞机模式的,蛋里设置的飞机模式,你那种方法不能改过来

是这样?蛋不多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