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插头以后还是不要用了,老吓人了

楼主(2018-04-25):
用之前已经意识到有这样的隐患,可还是用了,结果……

还是老老实实用枪插吧。

网友:
这个是音箱上的插头吧!

网友A:
这个就是4mm香蕉头带一个塑胶柄。耐流性一般。

网友:
我觉得是楼主装错了。 旁边xt60公是接电池的吧。那这边这头就是带电的电源了。
电源头要用母头的。楼主焊接的这个是个公头。
好比就是 有一个两头都是三项插头,一头插插座,另外一头那是相当容易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4mm香蕉头带一个塑胶柄。耐流性一般。

一头XT60连接电池,另一头这俩碰一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头XT60连接电池,另一头这俩碰一起了

还是要按操作规程。。

网友C:
这是连充电器的,怎么能不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连充电器的,怎么能不用呢?

用枪插,安全多了

网友:
为啥又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要按操作规程。。

脑子短路,应该拔电池的,结果把这头拔了,不小心碰一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脑子短路,应该拔电池的,结果把这头拔了,不小心碰一起了
好像有防打火的,但是是充电器端的,就无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防打火的,但是是充电器端的,就无解了

枪插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枪插,安全多了

什么样的。。。。没见过呀

网友:
这什么鬼……香蕉头不应该在塑料套里面的么?怎么会碰到?

网友:
AMSS有带伸缩保护套的,用这种拔出后会自动套上,就不会出现碰在一起短路的情况了

网友:
那个烧焦的是艾迈斯金插吧?

网友A:
晕,楼主自己操作失误不能怪插头啊

网友D:
自己错让插头背锅

网友E:
枪插头是什么东西?

网友F:
操作流程错误,肯定大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枪插头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PL8上一直在用,不知道叫这个名字。

网友:
有些吓人。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防打火的,但是是充电器端的,就无解了

他这个不是防不防打火的问题,你短路了防打火的插头也一样烧成这个怂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楼主自己操作失误不能怪插头啊

谁都有脑子短路的时候,所以用枪插,即使脑子短路了,也不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错让插头背锅

谁都有明知道不能,却一时失误的时候,我曾经给电池换插头,晕着脸拿着剪刀一起剪正负极,剪刀瞬间烧断,我并不是说这个插头不好,只是它的保护措施不如枪插到位,用枪插,就避免了不小心碰一起短路的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操作流程错误,肯定大意了。

确实大意了,模型要注意的细节太多,作为玩家,要处处小心,选择设备尽量选择设计合理安全措施到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他这个不是防不防打火的问题,你短路了防打火的插头也一样烧成这个怂样

网友:
供电端一定要用母头啊,充电器是唯一的例外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谁都有明知道不能,却一时失误的时候,我曾经给电池换插头,晕着脸拿着剪刀一起剪正负极,剪刀瞬间烧断, ...

我也干过。。。然后电池焊接板烧穿,用线焊上继续用的。。。

网友I:
我觉得像B6等充电器输出插头设计有问题,应该像艾斯特充电器一样用TX60插头输出,就不会出现类似情况了,

网友J:
几十A的电流,短路当然一团火了。还是小事故了。最好有个安全插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几十A的电流,短路当然一团火了。还是小事故了。最好有个安全插套。

这种插头带安全插套的,就是枪插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觉得像B6等充电器输出插头设计有问题,应该像艾斯特充电器一样用TX60插头输出,就不会出现类似情况了,

何止B6啊,icharger系列、revolectrix系列,这些著名的大功率串充充电器,几乎全是这样设计的,唯独艾斯特的输出端用的是XT60头(可能还有,我不知道而已)。revolectrix系列的可以用枪插,安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干过。。。然后电池焊接板烧穿,用线焊上继续用的。。。

是不是可刺激

网友:
分明是lz没有正确使用与插头无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刺激

一身冷汗呀,心疼我的剪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