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和陀螺仪

楼主(2018-04-25):
请教这两者是不是都是一体的?比如k8。
如果是一体的,如何看得出接收机使用的是什么通讯协议?和控一般怎么匹配呢?

网友:
不是一体的呀。。。。

网友:
K8接接收机,或者接卫星

网友:
一般小机接收陀螺仪一体主板的,大机都是陀螺仪与接收分开,就等于电脑主板,相对低端的主板都是集成显卡,高端的都独显的,

网友A:
至于你配什么配置也如配电脑一样,K8属于性价比较高的陀螺仪但平民化点百元就有,如MB那些算是高端点千元内,还是更多的如金脑等,一分钱一分货!
接收与控是相对应配套用的,飞直机用华科尔,飞固定翼用天地飞较为平民化几百有交易,而服他爸,地平线等较为高端点基本上千元或以上的,就看你的钱玩什么配置吧,当然性能与手感也是有差异的

网友:
特别是高手高配置与低配置是有区别的,对新手来说可能感觉不到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至于你配什么配置也如配电脑一样,K8属于性价比较高的陀螺仪但平民化点百元就有,如MB那些算是高端点千元内 ...

说说为什么,直升机用华科尔,固定翼用天地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说为什么,直升机用华科尔,固定翼用天地飞?

没有说一定阿,我是飞华科尔的,都是飞直机多,华科尔也是出直机为多,现在转向多轴也是有相应的控,但现在我也飞固定翼用华科尔,而天地飞从名字上也是偏向于固定翼,同时模友相对飞固定翼偏向于天地飞!只能说纵观厂家的理念与大家使用情况而这样说吧,但并不是绝对,有什么不对忘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说为什么,直升机用华科尔,固定翼用天地飞?

按理论来说,只要控支持足够多使用的通道,可以设置混控什么的,距离足够远,飞什么都可以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说为什么,直升机用华科尔,固定翼用天地飞?

从个人理解来说一下吧,从我入魔以来就是以华坑为主,我不知道他厂发家是什么但从WK制式时就以直机为主到现在的devo制式都出到450级别,一路走来它做直机较多当时对控的直机设置应当成熟点,所以感觉华科尔控对飞直机相对会好些,除了可选择直机模式但也可选择固定翼模式!
而天地飞我就少飞点,我有手上天地7,我是来飞固定翼的,开机菜单感觉十多项的设置都偏向于固定翼,再而我也找不到直机模式(可能我不会用吧),再一个模友都偏向于用它飞固定翼多,同时买固定翼的某宝店家都是推荐买天地飞少见放华科尔上去飞固定翼,以fms的固定翼也是配天地飞与富斯,所以综合以上个人理解就这么推荐了有什么不对望见谅!!个人见识有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一定阿,我是飞华科尔的,都是飞直机多,华科尔也是出直机为多,现在转向多轴也是有相应的控,但现 ...

我刚入手D10,想知道有什么优势。天九入手两年了,什么都能飞,当然也遇到一些问题,返厂解决了,售后服务很好,性价比很好,菜单功能很全面。D10是开源控,传说中的神控,改装四合一高频头,兼容很多种协议,就是很不好搞懂刷机后的菜单系统。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入手D10,想知道有什么优势。天九入手两年了,什么都能飞,当然也遇到一些问题,返厂解决了,售后服 ...

D10也就是入门控,一分钱一分货,只能说同类控中能改神控就这大优势,感觉现在二手出得性价比高点,对新手来说实惠点,改神控后就飞下小机而已,我是不推荐拿它去飞450直机的,如果是原厂固件的话就没问题,毕竟厂家能出450在他自己的控上用肯定有做过一定量的测试,才包证上市的,而开源的话这个测试靠模友但又回馈又不全,飞大机相对存危险比较大,我也有个7e加三合一的,这个开源控的设置很自由开放又复杂,主要体验在你要建个模型飞直机设置每一个舵机行程,方向,混控及涉及的开关都是你自己定的,别说油门,陀螺仪什么的更要从一张白一样设置,所以对新手复杂就在这里,但对自己调试有很大的空间这就是自由开放
而原厂系统就省去这样设置已给你配备好了,只要你选择好直机模式,设置下螺距与感度基本上可以飞了,固定翼模式对上频最多逆转下舵机微调下直接能飞了,这就是两个系统的不一样
综合两种系统各有各特色,我一般飞大机都是原厂D10而玩小机7e开源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入手D10,想知道有什么优势。天九入手两年了,什么都能飞,当然也遇到一些问题,返厂解决了,售后服 ...

我也是刚接触上刷了d5.0的7e,本只想一控飞几种小机而已,懒得带这么多控,我也是学习中感觉有点复杂的如果想向那些大神学习,是有一个群的,里面有大神给解答,有需要的就加进吧

网友:
Futaba 刚推出的CGY760就是接收机和三轴陀螺仪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