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关于飞控所支持机型的问题。

楼主(2018-04-25):
F3飞控中的dualcopter是哪种机型?看配置文件可以支持两个电机和两个舵机,不知道和bitcopter两轴有什么区别?两轴我已经做出来了,现在想尝试共轴双桨模式,猜测下图这种就是dualcopter模式,不知道哪里有相关资料可以借鉴?

网友:
你这是火箭类型机

网友:
我也一直想做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飞控,我觉得这种结构适合搞小型化侦查机

网友A:
共轴双桨,因为舵机操控旋翼面的原因,你桨没法用大直径的,但是小直径的桨,共轴双桨模式的升力效率肯定不如平铺双桨的

网友:
这个有意思

网友B:
老哥方便请教一下您bicopter的事吗?我的电机一直没有输出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方便请教一下您bicopter的事吗?我的电机一直没有输出是什么原因呢?

加Q:358204282,我也是通过别人帮助才完成的,飞行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轴双桨,因为舵机操控旋翼面的原因,你桨没法用大直径的,但是小直径的桨,共轴双桨模式的升力效率肯定不 ...

谢谢,主要就是想做个验证机,先能飞起来,再研究其他问题

网友:
飞棍啊,我也挺感兴趣,楼主可以爆下续航和配置吗?

网友:
找到的资料网页

楼主(2018-07-21):
非常感谢,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