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请问下你们各位航拍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手法?

楼主(2018-04-25):
只用大拇指还是大拇指和食指一直捏杆的?我属于前者,刷锅极其不稳,不知道是新手原因(之前飞的微直和f3p)还是手法的原因

网友A:
想要动作精准,还是要捏奶指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动作精准,还是要捏奶指好

那改手麻烦不,改完飞以前的那些飞机也要捏奶手了?

网友B:
我飞什么飞机都是捏奶手,一指禅真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什么飞机都是捏奶手,一指禅真不会

我试下看看能不能飞精灵总捏奶手,其他的用一指禅

网友C:
和什么捏法没什么关系,多练就行了,不是伊藤宽规也是单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什么捏法没什么关系,多练就行了,不是伊藤宽规也是单指么

主要是单指把握的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