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DEKO7125配MB陀螺仪的

楼主(2018-04-25):
MB上7125尾舵机频率设置的是多少啊,我设置成50HZ飞下来还会热,只是不烫手,这正常吗

网友A:
这个舵机是760μs的数码窄频舵机,应该设置成560Hz。你居然把他设置成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舵机是760μs的数码窄频舵机,应该设置成560Hz。你居然把他设置成50?

以前就是设置的560,直接空中死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舵机是760μs的数码窄频舵机,应该设置成560Hz。你居然把他设置成50?

厂家说是560太高,让我从最低的频率一点一点升高,看看舵机烫不烫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说是560太高,让我从最低的频率一点一点升高,看看舵机烫不烫

居然还有这种情况,看来大机不能用这个牌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厂家说是560太高,让我从最低的频率一点一点升高,看看舵机烫不烫

我是设置的560,飞下来印象中舵机基本不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设置的560,飞下来印象中舵机基本不热啊

你是什么陀螺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什么陀螺仪

就是用的金脑2,然后朋友的MB用deko尾舵560好像也没问题啊!你直接deko群里问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的金脑2,然后朋友的MB用deko尾舵560好像也没问题啊!你直接deko群里问问呢

你那朋友用的MB哪个版本的啊,DEKO售后说MB版本不同,选哪个也不一样,我用的亚拓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那朋友用的MB哪个版本的啊,DEKO售后说MB版本不同,选哪个也不一样,我用的亚拓版的

700L V2套机带的那个MB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0L V2套机带的那个MB

那就奇怪了,一样的东西,我设置50HZ都发热,人家560HZ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