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600mw图传200米雪花

楼主(2018-04-25):
【封贴】 今天去仔细检查场地,找到原因了,离起飞点到500米到700处,有3个超巨型树木伪装基站。。。。。。不雪花才怪了
~~~~~~~~~~~~~~~~~~~~~~~~~~~~~~~~~~~~~~~~~~~~~~~~~~~~~~~~~~~~~~~~~~~~~~~~~~~~~~~~
续上一贴(失控】富斯I6X + A8S迷你接收)之后,昨晚将A8S更换为IA6B接收

今天换了个场地测试,拉到200米无失控,爽飞5电,问题算是解决了

可是,新的问题来了
每次到200多米的地方,树顶高度,屏幕突然大面积雪花,什么都看不清,赶紧趁偶尔的正常帧调整姿态升高返回,之前都还是正常的无雪花状态。
这问题很神奇啊,机和我之间是断头路,无遮挡,2旁是树木。而且雪花不是慢慢增加到不可辨识的地步,是到200多米的地方突然大面积雪花,就和钻小树林被遮挡时一个效果。
图传是 PandaRC VT5804 PRO,功率600mw,FOX天线,接收是小飞手+原装天线
FOX天线之前几次炸鸡的时候,天线杆有过轻微弯折,我给板正了,天线头部完好。

求问各位大神,这是几个意思,600mw按理说是几公里的节奏啊,这才200米

是不是该换天线了,换长款的天线?肥鲨?黑羊?FOX新款?

网友A:
图传有没有什么地方和机身碳板接触了?比如上天线的地方不可以拧在机架预留的孔位固定,

网友:
这个天线可以的 看我拉锯

网友B:
接收天线换一下试试,理论上要距离用平板,但有角度限制,要全向用蘑菇,但距离无平板远,所以我一直觉得鹰眼的一平板、一蘑菇这种双接收效果确实很好,你的小飞手只能用单天线了,只有换和你机器一样的天线或其它的再试试了,而现在用眼镜飞的大多数也是双接收了,我用肥鲨HD眼镜配肥鲨双接收在公园小树林里飞个1 200米也无问题,鹰眼除非我家孩子飞时我才带出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有没有什么地方和机身碳板接触了?比如上天线的地方不可以拧在机架预留的孔位固定,

检查了一下没有的,上天线的地方是在孔位里,但是有橡胶圈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天线换一下试试,理论上要距离用平板,但有角度限制,要全向用蘑菇,但距离无平板远,所以我一直觉得鹰 ...

如果在树林里200米我觉得无所谓,问题是遮拦的马路上200米啊,想不通原因

网友:
200米处有不明强大干扰源?换个地方拉锯试试

网友C:
图传有没有大小功率切换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传有没有大小功率切换的模式

有的

网友D:
和你一样的配置 棒棒糖没问题的 多检查下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你一样的配置 棒棒糖没问题的 多检查下接收

是指检查小飞手吗,现在用的自动对频,要改成手动?

还有图传的表上写的是5800多,为何小飞手对上以后是5925? 差100多也能对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指检查小飞手吗,现在用的自动对频,要改成手动?

还有图传的表上写的是5800多,为何小飞手对上以后 ...

无论手动或自动,只是对频方式不一样而已了,但对上后必须确认频率是否与发射一致,否则也会不稳定在一定距离时,即使不完全同频也有图象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论手动或自动,只是对频方式不一样而已了,但对上后必须确认频率是否与发射一致,否则也会不稳定在一定 ...

网友:
干扰?我那图穿也是某些地方雪花一片,有的地方就出去百米没问题。。。

网友E:
看见你这个250轴距的,我也很想装一台了,昨晚重新装了一台DL265的,无奈没接收机和图传,先放放吧,把我手上四台先炸完再装。还有一个QAV250机架跟楼主的一毛一样,也想重新装起来了,旧的动力套装我还是挺多的,打算用CC3D刷BF重新装起来专门炸机用,嘿嘿。

网友:
可以用大疆的遥控器接手机,看看5.8g各个频段的干扰,换个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见你这个250轴距的,我也很想装一台了,昨晚重新装了一台DL265的,无奈没接收机和图传,先放放吧,把我手 ...

就是看了你的钻桥洞帖,我才入的穿越坑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看了你的钻桥洞帖,我才入的穿越坑

后面还有穿船底。。。。。不过没发出来,哈哈,在这儿:
https://www.skypixel.com/videos/ce0f6af9-f806-49ae-bfae-ac5a17e201e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面还有穿船底。。。。。不过没发出来,哈哈,在这儿:
https://www.skypixel.com/videos/ce0f6af9-f80 ...

水面有干扰不,还不敢在河上飞,怕下水变鱼

网友:
在浅滩上试试吧,没干扰是假的,但干扰可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