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3集成osd,显示电压不准,如何校准

楼主(2018-04-25):
地面站10.2。   bf3.2固件。如何进行电压校准。找了一晚上没找到

网友A:
在设置一页里,有电压等级这个选项。调整之使显示电压和实际电压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设置一页里,有电压等级这个选项。调整之使显示电压和实际电压一致

osd可以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