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头和增程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8-04-25):
混了大半年了,还是不太懂高频头到底是不是增程,有没有懂的大哥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那?高频头是什么?控上装有什么用?

网友B:
高頻頭,是每個控都有的,增程有多種,一是把原來的高頻頭改成更大功率的,或者用轉發用上其他頻段方式的,來達到更遠的遙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頻頭,是每個控都有的,增程有多種,一是把原來的高頻頭改成更大功率的,或者用轉發用上其他頻段方式的, ...

那,那我看到很多人都要外装高频头或者换高频头是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那我看到很多人都要外装高频头或者换高频头是为什么?

高频头是2.4g信号特有的,以前的遥控器多是晶体定频的,所以要换高频头实现2.4g控制。
现在部分品牌遥控器的高频头集成了功率放大、变频为433、甚至5.8g图传等,以实现超远距离控制。

好了,我编不下去了。。。。。。

网友:
高频头就是支持某种协议的信号发送放大器
外置高频头的目的就是可以支持更多协议的接收机或更大功率的发送
增程就是给高频头增大功率 传输距离更远

网友:
通俗的讲,什么品牌的高频头,就能控制什么品牌的接收机,而增程只能增加遥控距离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