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小白一枚,请指教

楼主(2018-04-25):
请问DLE20CC的怠速1800左右,最高在7500左右调的对吗?

网友:
你的方向舵臂短了,应该伸出机身外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 对 对

……怎么都有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都有你

新兵蛋子,中将来了你不迎接一下??

网友B:
8100到8400转速 16乘以6

网友:
引用 网友B:
8100到8400转速 16乘以6

我是16*10  7900*8000转速  海拔 4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8100到8400转速 16乘以6

好的,谢谢,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兵蛋子,中将来了你不迎接一下??

都不知道你咋就变中将了,而我还在新兵蛋子行列呢,不应该呀

网友C:
怎么两台同级别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两台同级别的飞机

一个电的一个油的,那个电的是帮朋友自提的,有空还要送给他去……他俩70电的了

网友:
这个级别的飞机用20CC飞着动力怎么样   吃力吗

网友:
20CC3D一定是噩梦般的感觉 个人觉得线性非常不好 推重比也很低 20CC汽油我只飞象真练习

网友B:
解决方法就是换四冲甲醇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方法就是换四冲甲醇发动机

甲醇?那我还不如玩电的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方法就是换四冲甲醇发动机

还有换发动机这说法呀……

网友(2019-04-25):
正常高转速应该在8000以上  参数上最高9000  我用16*8的桨最高转8500-8700

网友(2019-09-20):
楼主你好,你是什么飞机?

网友(2019-10-24):
请问大佬,我板机玩腻了,现在想上汽油机,汽油机一般情况下下是否安装飞控一键自稳,之前玩板机都是有飞控自稳的,谢谢指教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