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舵和EXP曲线设置求问

楼主(2018-04-26):
准备70mm涵道机,不知道怎么设置,设置多少大小舵以及Exp值。纠结中,有懂得大神麻烦指教一下,万分感谢咯

网友A:
没飞过涵道,只知道3D有些需要设置曲线,涵道不用吧。

网友:
飞机说明说上有说明。

网友B:
前面那个是行程量。后面那个EXP值
行程量 就是舵机最大移动位置
EXP 最大位置不变。但是运动过程速度变化
负值是中心附近变慢。终点附近变快。
正直相反。
要是觉得动作太大就exp设置负值吧

网友C:
30-40exp足够用了
主要设置一下大小舵 d/r 用来起降航线

网友:
看你怎么飞了!EXP就是说白了舵机反应速度!负就是反应慢点!正就是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飞过涵道,只知道3D有些需要设置曲线,涵道不用吧。

楼主:
我去找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那个是行程量。后面那个EXP值
行程量 就是舵机最大移动位置
EXP 最大位置不变。但是运动过程速度变化 ...

哦,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40exp足够用了
主要设置一下大小舵 d/r 用来起降航线

嗯。谢谢

楼主(2020-03-24):
引用 网友D:

6个鸡巴毛

网友:
我的64mm涵道,设置的是50%的舵量,EXP设置为-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