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插好还是XT60好

楼主(2018-04-26):
原厂电池飞了一下就鼓包了,打算换格氏电池,不过需要把原来的香蕉头换成标题这两种航模标准插头,这样电池壳选择的余地大点。具体用哪种各位魔友可有推荐?

网友:
xt60不二之选,t插会因为放久了,生锈接触不良,因为这个空中接触不良,主动炸机,避开人群。从此之后全换xt60了。

网友:
考虑一下电流呀,XT60也不一定满足你

网友:
果断XT60,拔插舒服,耐流大,好焊接

网友:
6S还是XT60吧

网友:
XT60,但是也考虑你的 持续电流,超过60就要考虑90,150了

网友:
关键什么用,分类很重要。我根据电压不同分类。2S用XT30,3S用T插,6S用XT60,充电线电源都统一XT60,转接线做好就行了。

网友:
跟楼上差不多,我是
2s以下用专用小机插头,
2s用xt30以及t插转xt30,3s用xt60和t插,6s用xt60,xt90,as150,12s统一as150

网友A:
这个和几s没什么关系,就是和电流有关系,根据电流来

网友:
xt60接触好,大电流不怕

网友:
不同时代的产物。t插该淘汰了

网友:
T插太紧了,不好拔,已经基本被淘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几s没什么关系,就是和电流有关系,根据电流来

分类的目的是防止插错插头,个人比较粗心,容易3S电调插了个6S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