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未知] RoboMaster机甲大师双旋翼两轴飞行器飞行测试

楼主(2018-04-26):
RoboMaster机甲大师双旋翼两轴飞行器飞行测试

调试已经接近完美状态

整套机架:全碳纤维PLUS版打印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网友A:
有具体配置还有续航时间吗 多谢 我想算一下力效

网友:
两轴飞行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
伟力已经出了可以垂直起降的固定翼

网友:
什么飞控这莫n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具体配置还有续航时间吗 多谢 我想算一下力效

全重560克左右,电池3S2200    20分钟左右

网友B:
喔,这次飞起来确实比上次的视频稳定多了,这个在悬停状态下可以接近四旋翼的稳定程度吗?还有这个对重心的位置会不会很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喔,这次飞起来确实比上次的视频稳定多了,这个在悬停状态下可以接近四旋翼的稳定程度吗?还有这个对重心的 ...

重心很重要,       接近

网友C:
不是APM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APM吧。。。。。

       不是

网友:
现在一般的四旋翼飞机可以加上光流定位传感器,对悬停的精度提升蛮大的,不晓得两轴可不可以也加上光流试一下定位,还有重心敏感的话,估计实际使用中会比较受限制。至于两轴比四轴的续航时间的优势,不晓得有没有相关的计算方法,或者同等重量的飞机,续航时间的差异会有多大?

网友B:
还有一个想法,如果两轴飞行都没有问题的话,那是不是可以做成对角两轴的形式,因为对角的长度长,可以使用更大的桨叶,桨叶大的话,升力效率会更好,这样续航时间会更有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想法,如果两轴飞行都没有问题的话,那是不是可以做成对角两轴的形式,因为对角的长度长,可以使用 ...

把两轴平拉开不就行了?斜着前进转速貌似不好平衡反扭

网友(2018-10-17):
楼主可否分享下机架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