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油门遥杆

楼主(2018-04-26):
虚心请教这遥杆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行程

有得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得调吗?

拆开看。应该可以

网友:
短行程,可以调正常

网友:
貌似不正常,向上好像没到位,你看看摇杆里边是不是有东西被卡住了

网友:
拆开 那种小螺丝刀可以调节

网友:
是短行程  方便玩直升机的

网友:
改的短行程,直机3D用

网友:
长姿势了。

网友:
为什么上面那些开关是彩色的

网友:
同款控和防滑~

网友:
正常的,我也在用18sz,后壳拆开后摇杆下面有2片塑料片,作用是缩短遥控行程,我两片都在油门这边了,副翼俯仰那边没有了,一直在淘宝找没找到,lz如果不用的话可以拆下来出给我,我手小

网友:
可以调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