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接受机 精灵二遥控器。

楼主(2018-04-26):
精灵2接受机是DBUS 和FUTABA兼容。有没有人尝试拿来飞其他飞机?或者飞穿越机。可以进F3或F4飞控调参吗?如果可以用稳定性应该不错 听说大疆早前的遥控器都是FUTABA代工的。

网友A:
你不知道futaba也是国内代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知道futaba也是国内代工吗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接受机能不能当作FUTABA的SBUS接受机用。或者直接拿精灵2的遥控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接受机能不能当作FUTABA的SBUS接受机用。或者直接拿精灵2的遥控飞

可以的,我用过大疆精灵2遥控器玩tfr6接收机,兼容的,可以飞固定翼穿越机,就是通道少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我用过大疆精灵2遥控器玩tfr6接收机,兼容的,可以飞固定翼穿越机,就是通道少了点

调参怎么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参怎么调?

可以链接调参软件啊

网友C:
我有精灵1的接收,能和什么控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精灵1的接收,能和什么控配?

FuTABA2.4

网友D:
精灵2的遥控器是天地飞代工的,我试过dj6和精灵2拆下的ppm接收机和天地飞的遥控还有接收都可以互相对频。
不过没试过ndj6的遥控,如果精灵系列能够兼容,那应该也都是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灵2的遥控器是天地飞代工的,我试过dj6和精灵2拆下的ppm接收机和天地飞的遥控还有接收都可以互相对频。
...

搞错了吧。精灵2和14SG完美对频。你的什么天地飞?还有精灵2的DR16是SBUS输出的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灵2的遥控器是天地飞代工的,我试过dj6和精灵2拆下的ppm接收机和天地飞的遥控还有接收都可以互相对频。
...

按你说来天地飞和扶她爸兼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错了吧。精灵2和14SG完美对频。你的什么天地飞?还有精灵2的DR16是SBUS输出的接收机

SR6的遥控器,而且摇杆总成和天地飞的一模一样。不过这个好象是精灵1的遥控,接收机是ppm输出的,不是sbus。和天地飞的控和接收全部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