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用过 FS-GT2B的朋友

楼主(2018-04-26):
玩船的话,它的第三通道作用是什么?
还有大小舵DR双重比率设定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第三通 是开关通道,可控制水泵或者灯组。
“大小舵DR双重比率设定” 你确定是GT2B? 哪有这个

楼主:
说明书看到有这个功能
另外请教一下接收机输出电压是多少,想买个适合的水泵给电调和电机水冷

网友B:
我有一个废的GT3

网友C:
大小舵,可以控制你船上水舵转向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