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型3轴重心位置

楼主(2018-04-26):
想请教一下图上T型3轴的重心应该在什么位置。。。。。。

网友:
基础数学知识:三角形三边中线的交点就是三角形的重心也就是形状中心或面积中心。以此来确定三轴的重心应该容易做到。

网友:
正想做个三轴玩,学习。

楼主:
我看很多T型3轴的飞控都在两个前电机连线的后面,那应该是重心的后面,但飞控不是要装在重心上吗?

楼主:
顶顶,有人知道吗?

楼主:
顶顶,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多旋翼怎么搞都行 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