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3的一点问题

楼主(2018-04-27):
最近入了q3,装机中,很长时间内装机,有点生,第一是主轴上下有一点点虚位,很小,但还是能感觉出来,是不是因为下面插销的结构缘故,导致主轴上下会有虚位,还是因为我下面的第三轴承座没有调好呢,第二点是,尾推滑块跟铜套有一点点虚位,而且拆不开,出厂好像打胶了,还不少,第三点是尾轴也有一点抽动的虚位,玩过q3的模友们谈一下吧

网友A:
主轴虛位可以用第三轴承座顶上就没有了。尾轴滑块的一点虛位是必须的,也不影响使用,使用时间长了还会增加。

网友:
尾推滑塊跟銅套 是逆轉設計  沒有打膠    壁免使用時脫落   你正時針轉就打開了  設計這樣是不用打膠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虛位可以用第三轴承座顶上就没有了。尾轴滑块的一点虛位是必须的,也不影响使用,使用时间长了还会增加 ...

这个虚位去不了,多少还是会有一点,我问过云翼技术了

网友B:
你这样装可能以后装舵机会麻烦 舵机应该在固定主轴座之前放进去

网友C:
你说的这些都不算问题,飞吧

网友:
完全没有虚位的飞机几乎是不存在的,就算有飞久了也会有,安心飞吧,你这些都是小问题

网友D:
虚位同X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装可能以后装舵机会麻烦 舵机应该在固定主轴座之前放进去

这是假组的,没打胶,为了了解飞机每一个细节,我一般装机的时候,会把空机假组一遍,舵机后来是先装在主轴固定座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虚位同X3

装的差不多了,大部分结构跟x3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些都不算问题,飞吧

装的差不多了,配件整体精度还是挺高的

网友D:
这货原生轴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货原生轴传吧

是的

网友E:
中国台北机子不错的,只要安装没问题,放心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国台北机子不错的,只要安装没问题,放心用吧。

今天飞了,手感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