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关闭遥控器突然升高

楼主(2018-04-27):
apm的飞控450机架
试飞的时候推大油门也不起飞后来检查了遥控器是前后左右的混控打开了,中间没有锁上飞控直接关闭了遥控器机子突然升空3-40米,我害怕又打开遥控器操作了一下直接往楼体边飞直接撞上去了,请我这是什么原因呢?
为何推油不起飞?关控突然升高

网友A:
混空打开做啥

楼主:
垂直落地下降断了脚架和电机座弯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空打开做啥

就是不知道打开了

网友B:
关控升高是失控返航的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控升高是失控返航的设置吧

升高然后会自动落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降落?

根本没有起飞

网友D:
apm失控返航先会爬升到预设高度,然后降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高然后会自动落地吗?

这要看你怎么设置的了

网友:
是不是设置了失控保护接收机上?

网友:
很明显遥控器失控保护没设置好

网友E:
首先看下油门曲线,是不是不合理,另外就是失控保护是怎么设置的!最后这种事一定不要慌,越慌出事的情况越多,既然是失控保护,肯定是在失控的情况下保护机子安全的命令,所以不要慌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看下油门曲线,是不是不合理,另外就是失控保护是怎么设置的!最后这种事一定不要慌,越慌出事的情况越 ...

谢谢.新手难免会方啊

网友:
猜想有可能是这样的。

1 遥控器未设置失控保护。关控,触发了飞控的无RC警报,自动返航。
2 飞控默认 15 米的返航高度。在关控时,飞机高度未达到 15 米,自动离地爬升至 15 米。
3 可能是太紧张了,误以为升到了几十米的高度。用遥控器接管飞机后,操作不当撞楼。

网友:
自动反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