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只接一根信号线到飞控也可以吧?

楼主(2018-04-27):
量了一下,信号的负 跟 电源的负 是通的,
那是不是就可以直接一根信号线到飞控就行

网友A:
如果信号线比较长的话貌似还是2根一起用比较好,拧成麻花,可以降低干扰。当然我的说法没有具体依据

网友B:
只要工地,一根信号线足矣

网友:
不可以,必须构成回路,不考虑电调输出供电的话,可以信号线加地线接飞控

网友C:
可以 屁问题没有 所有的设备都是共地的

网友D:
一直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E:
大神们都说可以那就可以吧

网友F:
我所有的都是没接地线的

网友G:
我的穿越机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一根信号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