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pix飞控的大手吗?坐标 郑州

楼主(2018-04-27):
求助一个pix的大神调试

网友A:
需要调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调什么

大哥,我要调试这个飞控,线什么都连接好了。就是调不好,一直闪黄灯。。

网友B:
地面站提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站提示什么?

没有gps,什么地形错误,还有的是英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gps,什么地形错误,还有的是英文。。

你到阳台或者空旷的地方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gps,什么地形错误,还有的是英文。。

没gps 先到检测把gps取消勾选 , 看电子围栏有没有开启 , 开启了把它取消勾选 ,没有gps下 ,飞行模式只有自稳 , 定高 ,定点及返航都用不了

网友(2019-09-13):
你是郑州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