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500s可以用515mm大桨么?

楼主(2018-04-27):
  请问sab500s可以上515大桨么?尾桨配多大?动力需要升级么?

网友A:
可以用 直接换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 直接换上就行了

网友B:
可以,4020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4020即可

网友C:
本来我也考虑买这个飞机,可是屌爆700出现了,别说SAB了,ALZ都没他性价比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来我也考虑买这个飞机,可是屌爆700出现了,别说SAB了,ALZ都没他性价比高

  结构看起来不够骚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结构看起来不够骚啊

价格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骚!

据说不经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不经炸

没事,炸了直接换空机。炸过的尸体拆了当配件。

网友:
Db 700空机是便宜,但桨和电装不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