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会DIY升级线的高手?

楼主(2018-04-27):
就是这个东东,谁DIY过,有没有高手指导一下,现在用USB 转TTL小板能自己做一个连接线不?看到坛子里有MB升级线的做法,不知道原理、方法和这个相同不?

网友:
关注这个话题,毕竟这个升级线价格有点坑人

网友:
futaba的东西怎能跟渣渣mb,brain,kv8,3gx,gpro,小姨子之流相提并论,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A:
这个我没用过,不过自己可以去百度查一下原理图就可以仿制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没用过,不过自己可以去百度查一下原理图就可以仿制出来了

我买了一个USB转TTL的 但是安装GY软件,提示找不到CIU-2USB设备,安装了官网给的驱动,也不行。我的理解它就是一个USB转串口的部件,启动GY软件后要先验证USBKEY。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一个USB转TTL的 但是安装GY软件,提示找不到CIU-2USB设备,安装了官网给的驱动,也不行。我的理解 ...

那我就不太了解了,以前我用过一种是电调调试的

网友:
既然用富它爸了,当然得原装线伺候了。

我用富斯的,就是简单的CH341线就刷了,PL8升级时候是按BLheli单线接口做了一块转换小板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