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无人机螺旋桨的问题

楼主(2018-04-27):
一般的螺旋桨只能在一个旋转方向上产生较大的拉/推力,反转产生的力很小;想请问各路大侠,有那种正转产生拉力,反转又能产生同等效率推力的螺旋桨么?那种3D穿越机使用的3D螺旋桨可以达到上述的要求么?

网友A:
基本可以 但是这样 正反转效率都不高

网友B:
变距就可以完全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距就可以完全实现

变距会使结构变复杂,就想用正反转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可以 但是这样 正反转效率都不高

3d桨是不是为了兼顾正反转,所以导致效率下降?效率比一般桨会下降很多么?

网友C:
你可以提高电机KV值,装一对正反桨试试!或者两个桨:一个正装;一个反装。

网友D:
多旋翼的3D桨可以达到这类效果。目前你能买到的有乾丰、JR 、G牌 不过最大也就8寸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提高电机KV值,装一对正反桨试试!或者两个桨:一个正装;一个反装。

这样真的可行么,两个桨会产生相反的力,它们之间会不会互相干扰啊,这样安装桨的效率会比3D桨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旋翼的3D桨可以达到这类效果。目前你能买到的有乾丰、JR 、G牌 不过最大也就8寸的桨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真的可行么,两个桨会产生相反的力,它们之间会不会互相干扰啊,这样安装桨的效率会比3D桨高么?

只是知道产生反推力的桨在达到一定的转速后会失速!能肯定的是会降低效率,至于在低速时的性能和与3D桨的比较还不清楚。。。。。。

网友:
我想知道是什么飞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知道产生反推力的桨在达到一定的转速后会失速!能肯定的是会降低效率,至于在低速时的性能和与3D桨的 ...

好的,谢谢,我到时候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