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如何用遥控器连接

楼主(2018-04-27):
液压电磁阀用什么遥控器和接收连接

网友A:
继电器模块,接口和舵机一样三根线。

网友:
那不是比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模块,接口和舵机一样三根线。

哦谢谢大师

楼主:
做做看,还不一定能做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模块,接口和舵机一样三根线。

电磁阀和继电器的型号如何组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磁阀和继电器的型号如何组合

要根据你的系统来确定,可以看看PLC 相关的书籍。 这里的继电器就是小型PLC的输出用的继电器。
具体电路可以用舵机电路来改,参考下面大师的帖子将蜂鸣器换成继电器加保护二极管。电调的BEC 选大些的。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D5%D2%B7%C9%BB%FA

网友(2018-07-02):
接口和舵机一样三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