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助纸飞机

楼主(2018-04-27):
5iMX老会员了,一直在机械区玩,最近迷上航模了,做纸飞机,但是一直不好飞,不是偏飞,就是一加速就翻跟头,有时候就栽下来,觉得很不稳,看人家做的都很好飞,有没有老手指点一下呀,做不成功好痛苦

网友A:
纸飞机?没有吧。图纸您发下看下。是不是图纸您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飞机?没有吧。图纸您发下看下。是不是图纸您没看明白?

看不懂的是重心位置,怎么跑到边上了,还有两个,用手提住一个点,让垂面经过另一个点,这样做出来根本不行,只好自己乱试,直到飞机摔坏也没试出来怎么样做好

网友:
重心基本在机身一般的位置  这飞机很好飞吧  电机装的时候要上翘一点

网友:
对了,头部的电池座,改小点。太大会影响进气,不太好飞

网友:
纸飞机重心一般在机长的一半处 重心往前靠点 舵面微微上翘点好飞得很

网友:
飞机头轻了加速时就会往上翘头,再就有可能翻跟头,不知道是不是你的情况

网友:
偏飞可能是由于电机转动时的反作用力造成的,机头轻的时候偏飞的现象有可能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