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X220,蛋型机身,竖机臂,2306-2600KV电机

楼主(2018-04-28):
Lisamrc,LS-X220FPV穿越机。蛋型机身,垂直竖机臂,风阻更小,不多说,先来几张图
整机重量350G,使用F4 OSD XTV飞控图传BL-S 35A 4IN1电调 飞塔两层板
            电机2306-2600KV   前置摄像头兼容28*28MM尺寸,支持1177 1790 runcam等摄像头,可调节0-60度

机架重量:110g
轴距:220mm
尺寸:210*170*65mm
材料:3K碳纤维
机臂厚度:5mm
侧板厚度:2mm
电机座厚度:4mm
机身板厚度:2mm
电机座采用了4MM 3K碳纤维电机座与双卡结构设计固定于机臂,比CNC铝合金件更抗摔,坚固不变形

包装也挺好看的,还有贴纸,机架安装说明书,挺具体的,机架零件有点多,考验动手能力哦
最后再来一小段视频,桨叶转动起来的声音贼好听
?spm=a2h3j.8428770.3416059.1

楼主:
  VX同号
有啥需要可以找我

网友A:
就是担心电机座会不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担心电机座会不牢靠

电机座采用双卡结构的,无虚位,装这个电机座很费力,很牢靠的

网友B:
艾迈斯航模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艾迈斯航模插头。。。

电池插口XT60,最高可以上6S

网友C:
这个桨是和上一款的材质一样的嘛?上款5042太耐操了,我都一个月没换桨了,很韧。提个意见,摄像头起码换runcam2以上的吧,别让摄像头把整体性价比给拉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桨是和上一款的材质一样的嘛?上款5042太耐操了,我都一个月没换桨了,很韧。提个意见,摄像头起码换ru ...

是的,一样的桨。OK,谢谢你的提议。要更换也是可以更换成runcam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