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攻t1飞控怎么样

楼主(2018-04-28):
这个飞控稳定性怎么样  会不会莫名其妙炸鸡之类的问题

网友:
没飞过不知道  买个试试

网友:
还不错评测视频很少

网友A:
他家的飞控GPS和定高模式掉高很严重。需要手动实时校正,根本无法满足使用要求。吹的牛逼哄哄。我手上有一套T1A带数传。年前买的,飞了几个架次。功能OK。你要的话,便宜出给你了。我已经换了其他家飞控。

网友:
还算良心控,bug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家的飞控GPS和定高模式掉高很严重。需要手动实时校正,根本无法满足使用要求。吹的牛逼哄哄。我手上有一 ...

尴尬了 我已经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尴尬了 我已经买了

没拆封就可以退掉。如果你真要用,就买我的吧。超低价给你。留我自己手上也是浪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家的飞控GPS和定高模式掉高很严重。需要手动实时校正,根本无法满足使用要求。吹的牛逼哄哄。我手上有一 ...

我的t1定点能定的和精灵4一个水平,你是不是选完轴距就没调感度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t1定点能定的和精灵4一个水平,你是不是选完轴距就没调感度了了

t1你用什么固件?很多人说窜高  gps模式下有时候油门失灵

网友B:
引用 楼主:
t1你用什么固件?很多人说窜高  gps模式下有时候油门失灵

最新固件啊,油门失灵太扯了吧,我调油门感度的时候调小了只是有点迟钝不跟手而已,调大一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新固件啊,油门失灵太扯了吧,我调油门感度的时候调小了只是有点迟钝不跟手而已,调大一点就好了

4.0固件吗? 使用多久了出过啥问题  我很怕他炸机 城里面  实在不行就买大疆n3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他家的飞控GPS和定高模式掉高很严重。需要手动实时校正,根本无法满足使用要求。吹的牛逼哄哄。我手上有一 ...

你现在用谁家的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4.0固件吗? 使用多久了出过啥问题  我很怕他炸机 城里面  实在不行就买大疆n3了

是最新的固件。我测了几款飞控了。拓攻的飞控只能说能用,绝对谈不上好。对不起这个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t1定点能定的和精灵4一个水平,你是不是选完轴距就没调感度了了

定点的话,我自己装的APM都能像钉子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用谁家的飞控?

为了避嫌,就不说谁家的飞控了。不是大疆的。性价比很不错。操作也比较简单。用的很顺心。

网友(2018-07-06):
引用 网友A:
他家的飞控GPS和定高模式掉高很严重。需要手动实时校正,根本无法满足使用要求。吹的牛逼哄哄。我手上有一 ...

拓攻出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家的飞控GPS和定高模式掉高很严重。需要手动实时校正,根本无法满足使用要求。吹的牛逼哄哄。我手上有一 ...

拓攻出了吗?

网友:
已经出了。

网友(2018-08-31):
飞控上下蹿高问题到现在没给我解决,售后垃圾

网友(2019-05-18):
大家小心了!无人机行业的无良公司,上海拓攻机器人有限公司
我公司于20171030日在山东东行无人机有限公司购买一台六旋翼十公斤植保机,在公司放置了几个月一直没用,当在使用时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先是出现无故爬升数米,好在及时修正没有炸机,后来厂家给装上了定高雷达,结果在作业是飞机高度上下浮动2-3米,在与山东东行无人机有限公司联系返修后刚去作业飞机直接来了个后空翻一头栽地里了,最后厂家没办法了让我联系上海拓攻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攻)的销售经理,联系后说是装个rtk就好了,结果我就花了24500元让拓攻的销售装了一套他们公司的rtk定位系统,装上以后确实管用了,在小片地里跟拓攻的销售经理实验的基本可以,可是到了大片地作业的时候就打回原形了,高低又不定了,起初不是到什么原因导致的,拓攻让回传数据,说是振动大,结果又找山东东行无人机有限解决振动问题,东行跟拓攻把飞控拆了换减震结果还是没用,一直显示振动系数过大,飞控也换了好几个,换新版本的说老版本的不行,换老版本的说新版本的不行,后来好不容易把震动降低了,结果回来震动又上去了,实在没办法只能自己动手了,后来经过我们的调整震动是彻底解决了(直到最后炸鸡飞控数据上都没有出现震动异常),就这样我满怀信心的接了我植保机生涯中的第一个“大活”300亩的梨树,刚开始去到一切运行正常,结果干了50亩左右的时候飞机又出故障了,飞机在地头忽上忽下不听指挥了,就这样跳大神跳了一会摔地上了,幸好这次只坏了一个螺旋桨,换上螺旋桨以后检查了一下飞机的伤势没大问题又继续干了起来,但是在接下来的作业中飞机总是时不时的出现掉高或爬升现象,这个活干的那叫一个揪心啊!直到干到接近200亩的时候加完药,换好电池,开始作业,飞机正常起飞,只是刚离地一米多就奔着断药点去了,结果就撞到了田间的铁丝上,飞机再次来了个后空翻一下拍在了路上,rtkGPS、电池、飞机无一幸免,直接干报废了,也是这架飞机最后一次飞行,直到现在还是一堆尸体,后来我与拓攻跟东行联系,他们让我发送飞行数据,结果发送过去说是数据不完整,可是我的手机没摔啊,数据怎么会不完整,后来检测到rtk蓝牙没有连接,我也是晕了,新东西竟然会断开连接,结果我把整套配件拆下来寄回拓攻让他们再次检查,给我的结果是rtk里面的一个板卡坏了,这是什么东西啊,两万多买来的竟是一个残次品,这些我都忍了,因为我还抱有一线希望,结果我发回去的东西就给我换了个板卡,换了个GPS,其余的配件我让他们给换个外壳他们说没货了,我这还没要求你们换新的呢,才用了几天啊!关键GPS还给我换了个没有外壳的,当时跟我说是最新款的,给我发了个图片照的正面,我说能用就行,没有为难他们,结果来到一看心就凉了,给我发个板子过来我怎么用呢?沾点药水用不了一个月就得报废。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与他们厂家的沟通了。
接下来我选择了用法律的武器维护我的合法权益,于是我就拨打12315,结果上海的12315忙的那叫一个热火朝天,没有一次打进去,形同虚设!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我又在12315网站上进行维权,但是申诉提交了以后一直没有消息,等了半个来月终于有消息了,申诉已受理,我就等啊等等啊等,一等等了足足一个月,结果12315给我回复了一个“商家拒绝协调,终止调解”就完事了,亏我这么相信12315
事情到现在也就没了结尾了,所有损失还得自己买单啊!所以提醒大家以后购买设备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大品牌,尽量不要选择这种组装机,售后没有保障,维权更是难上加难,像拓攻这样的公司真不是的是怎么做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