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一直向前飘?

楼主(2018-04-28):
飞控上中点是1500,futaba,14SG不做中立点调整的时候,所有通道中点都是1520,调整了遥控中立点,所有通道中立点到1500,但是自稳模式的时候,飞机一直向前飘,必须手动微调一点才能稳住,请问有人遇到类似问题吗
固件是F4 V3 3.1.7

网友A:
正常的  都是这样 可以校准水平 调整飞控安装角 微调遥控 很多种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  都是这样 可以校准水平 调整飞控安装角 微调遥控 很多种解决办法

F4自稳都向前飘?左右很稳,几乎不飘

网友:
电池重心

网友:
自稳就别用F4了,CC3D更适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F4自稳都向前飘?左右很稳,几乎不飘

不是都向前飘 向任何一个方向 轻微的漂移都是正常的 一般都可以校准过来

网友:
我已经放弃自稳了!我的机

网友:
我的两个机子飞着飞着都会歪!有一个佳乐的稍微好一点.碰撞了容易歪,另一个king Hong 的,不碰都会会歪,自稳模式歪了控都控制不住!后来果断学了手动模式发现其实并没那么难!只是翻跟头炸了2次机

网友:
是不是 震动太大了 把陀螺仪震傻了

网友:
使用现场调参功能微调陀螺仪即可。
烦请参考这个老贴
NAZE32 自稳偏航解决办法!(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