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个fcc证明的帖子

楼主(2018-04-28):
(无正文)

网友A:
还有个1.5w的配置 要是也测试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1.5w的配置 要是也测试一下就好了

我给你实际测试过了,1.5w的的确工作了。深圳市区ce飞3km,fcc4.8km,1.5w飞6k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给你实际测试过了,1.5w的的确工作了。深圳市区ce飞3km,fcc4.8km,1.5w飞6km。

我知道1.5w起作用, 至少想知道频谱上显示的是多少db

网友:
文件在哪里下载?

网友:
有频普仪测示很直观,fcc模式测了,确实有增强,但不是很明显,峰值最多相差5dbm,达不到10dbm;1.5w由于没有软什,没做测试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1.5w起作用, 至少想知道频谱上显示的是多少db

网友B:
改了 2W功放  加上  添加FCC  会更强吗?

网友:
我说的是频谱仪上的信号强度db啦. 谁不知道发射功率就是1.5w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了 2W功放  加上  添加FCC  会更强吗?

应该是的,功放只增加了遥控功率,飞机没增加。fcc是同时增加了飞机的功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了 2W功放  加上  添加FCC  会更强吗?

你改的是内置那种么?如果是这种,不能同时开启,亲测,开启后手机不能连接,应该是功率增大导致手机usb口供电不足,另外那个功放真的很垃圾

网友:
引用 楼主:
ce 0.1w,fcc 0.4w ,boost 1.5w,这个功率已经给你图确定了,ce到fcc功率扩大了大概4倍左右。按照公式, ...

矫情.  写那么多懒得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改的是内置那种么?如果是这种,不能同时开启,亲测,开启后手机不能连接,应该是功率增大导致手机usb ...

亲测,2w功放开启后手机就不能连接了,不知道淘宝上那些卖家怎么做的。2w功放其实实际有1.5w就不错了,还不如直接用config文件开启full boost,真2w

网友:
太深奥了,能简单粗暴点给大家就好了

网友(2018-06-21):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1.5w的配置 要是也测试一下就好了

能不能教一下如何开fcc boost啊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