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X10改后轴反传,排除轴效应对行走姿态的影响

楼主(2018-04-28):
老司机都知道“轴效应”对车车姿态的影响,本人也实在忍受不了车子“跛”行,于是淘了款TFL的SCX10改反传模块“治疗”车车

模块也很简单,一个马达固定板,两个齿轮,两个轴,四个轴承和两个反传波箱壳及螺丝。这款反传模块的马达固定板是基于开放式大齿罩波箱的,而我的是封闭大齿罩,所以需要把大齿罩做改装(波箱是一样的,只是封闭式大齿罩无法使用,稍作改动还是可以用)。

网友A:
不是老司机 请老司机普及下轴效应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老司机 请老司机普及下轴效应知识

好多车出厂只配了普通波箱,波箱输出轴为共轴,就是波箱的前后桥输出轴是同一根轴,前后桥传动轴转动方向都是同一个方向!也因此车子在行驶时,前后两根输出轴转动时会给波箱(相当于车身)一个明显的反作用力,所以在行走尤其爬坡时车身会在这个反作用力下向轴转动方向相反一侧倾斜,轴输出扭力越大反作用力也就越大,车身姿态也就向一边歪斜的越厉害!如果倒车车身则又相反方向歪斜。反传则是在波箱输出轴上又加一级同比传动齿组,将另一输出轴转动方向反向,这样前后输出轴的反作用力就相互抵消,就消除了“轴效应”

楼主:
先拆下原波箱总成,并取下大齿罩,固定板和大齿

楼主:
取下马达

楼主:
装上反传模块的延长轴

楼主:
这步顺序要注意:先装上反传模块壳再装配上一个轴承然后再插上齿销!

楼主:
装上小齿轮,齿轮销要压进齿轮销槽里!

楼主:
(把二级传动轴的内侧齿轮记得先装好)二级反传齿组就简单了,先把轴跟齿轮和销子装好后把有狗骨销口的一端朝外装上即可

楼主:
把外侧俩轴承分别装上,装上反传模块外壳压紧即可(这里提醒一下:轴承跟壳体是紧密配合,安装时比较紧,最好带轴压轴承!这样不容易导致轴承偏斜以致无法装入或造成轴承损坏)

楼主:
最后把固定壳体的三个螺丝装上固定完工。螺丝上到最后时最好一边转动轴一边压紧螺丝,保证三颗螺丝力度一致(因模块做工精细配合紧密,稍有螺丝力度不同可能造成轴转动阻力)

楼主:
整个反传模块到此就装配完工,剩下就是装上摩擦盘和大齿盘和马达了。因本人大齿罩是封闭式的,需要做些改动

楼主:
先是计划如图,把标线两处切割掉,把原固定板直接叠加在反传模块的固定板上,通过马达固定螺丝压一起,因无CNC铣床比较有难度,最后直接只保留固定板上边能与模块固定板结合的一部分使用热熔胶跟模块固定板粘合。外罩需要把妨碍到反传模块的位置的壳体切掉,用热熔胶粘合

楼主:
完工。之间大齿,马达和外罩的安装配合间隙这里就不啰嗦了,自己一步一步调整合适安装紧即可。热熔胶的好处是需要拆解外罩时拆除很方便

楼主:
有耐心的朋友可以把热熔胶用刀片处理齐整更美观些,反正在里面也看不到,只要起到罩子作用就行

楼主:
最后装车图

楼主:
另外需要把原传动轴改短,不想动手可以网上购买现成的,也不贵,最好换成万向节式的传动轴!狗骨有最大角极限,角度过大会造成不顺滑或卡滞

楼主:
还有一个关键点需要把后桥反向,本人的后桥只需轴向旋转半圈(就是车桥按左轮转到右轮位置),把上拉杆桥上固定座取下装到桥的另一侧,桥的上下两侧都有上拉杆固定座的固定螺丝孔(可能有的桥没有,所以提醒先看自己的后桥是否可以翻转安装!不行的话就需要更换反转后桥)

楼主:
SCX10波箱改反传后彻底根除了“轴效应”对车身姿态的影响!不管起步还是刹车倒车,行走起来车身稳稳正正

网友B:
哈哈,我的也是

不过我用的是原装件,原装车桥一样可以

网友C:
发个视频来看看效果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个视频来看看效果撒

好的,抽空录个姿态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的也是

不过我用的是原装件,原装车桥一样可以

是SCX10的波箱都通用

网友D:
我的SCX10 全金属的 1代 后桥没法反着装  桥里边盆齿反装也不现实  楼主大哥是什么样的桥啊 指导我一下吧大神  刚买了个反传模块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SCX10 全金属的 1代 后桥没法反着装  桥里边盆齿反装也不现实  楼主大哥是什么样的桥啊 指导我一下吧大 ...

我的也是一代的。
后桥的上连杆连接座是可以从后桥上拆下来,然后把下连杆还有避震器都从后桥上拆下来,然后把后桥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半圈,也就是把后桥原来的底面翻转到上边,这样桥蛋伞齿盘就反过来了,再把上拉杆的座装到现在这的后桥上面(只是座两边的螺丝可以固定,桥蛋中间这面没有螺丝孔就不上中间的那颗螺丝了,两边的螺丝固定好就可以),然后把下连杆和避震器连接的后桥上即可

网友E(2018-07-14):
lz改的前置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改的前置电池吗

电池还是后置

网友F(2018-09-14):
这个不错。改天也淘一个试试。

楼主(2019-01-05):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错。改天也淘一个试试。

改完车子就不歪了

网友(2019-03-10):
谢谢楼主  涨知识了 是说车车咋老是有点斜 还以为是减震或没装平的原因